联想y450 不显示

楼主(2013-09-17):
昨天接到的本子开机不显示 电流0.32A 0.34A  有时候0.92A 0.88A 我拆开裸板开机还是一样我怀疑cpu没有工作 就换了个cpu 结果一样我把原来cpu装上一开机电流跑到1.27我接上屏显示 今天我又开机有和原来情况一样。下面我该怎么办 请各位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
仅仅只换了个CPU,你做的工作太了,
听你说的好像你主治医生不敢拿主板开刀一样。

这种情况,电流只有0.3几,应该是有电压没起全,你得测下看有哪电压不正常,去修一下。修起来应该就好了,偶尔还亮机,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0.32 的时候CPU 供电出了吗 ?查查此时的电压 ……
这个不正常的时候是个入手点

网友A:
不亮机的时候,测电压,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网友:
电流跑到0.36-0.37  cpu供电1.35v  cpu旁边的晶振有1,8v的电压 我很迷茫不知道测该测哪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机的时候,测电压,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这位大哥能告诉我具体测哪里电压吗?

网友:
不亮时,测后边的电感,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是的2楼的朋友说的是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有时亮机。不稳定最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