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笔记本电池很快就显示损耗80%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9-17):
如题,刚买的笔记本电池,没用多久,就放着一段时间,今天拿来想用,结果悲剧了,电池充满了就显示损耗80%。。。各位大侠解释一下啊。。。。电池过保了。。

网友A:
笔记本电池和手机电板一样的原理,放着长期不用都有可能坏掉的

网友:
放哪不用EC一样在 工作要耗电啊,再就是电池的质良问题,我 是新手就这样理解的。希望前辈多指教。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电池被锁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和手机电板一样的原理,放着长期不用都有可能坏掉的

放着也就半年左右吧。。没那么长。。

网友B:
有电池锁这项功能吗,看来我蛮落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池锁这项功能吗,看来我蛮落后的!

有的啊,电池管理芯片会在一定条件下锁住电池输出,个人很难解锁。。只能给客服解锁。

网友:
新买的找售后就好了

网友:
新买的就找售后换。用了一年半载的,肯定有损耗啦。不用电池时最好拿下,不能总是接交流电用的。

网友:
晕  我只能在这回复

网友C:
另外笔记本如果有电源管理软件的话,一定要装,它可以最大可能的保护你的电池

网友:
这么损耗   再换个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笔记本如果有电源管理软件的话,一定要装,它可以最大可能的保护你的电池

不知道什么管理软件好,占资源少又高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管理软件好,占资源少又高效的

笔记本厂家提供的,不是随便找一个。通常在笔记本厂家的主页“支持与下载”,选择你的笔记本型号和相应的操作系统就可以找到了。联想、三星、华硕、宏碁通常都有,戴尔和惠普可能没有,这两家厂把电池管理功能直接做到主板上面

网友:
一般电池不用的话最好下掉,充满电,然后每隔几个月再上机充放一次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池保修期是十二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