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0奇怪问题 大家来看看 急急急

楼主(2013-09-17):
开机在进系统的画面就卡了  一会自动关了   再开就不亮了     裸板开一两次能亮 再开也就不亮了   亮时电流1.5 1.6  不亮时电流1.3 1.4

网友:
过热保护和温控电路吧,还有显卡有问题也会

网友:
这种机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发现风扇一直不转   是不是温度不够啊   摸着也挺烫的     换过EC    但问题还是一样   风扇也不转    显卡加焊了    什么情况啊    急急急

网友:
温度不到一定程度风扇不转也正常,独显估计显卡出毛病多

网友:
如果不花屏,显卡应该没问题,运行速度慢,可能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亮时电流在那是正常的,不亮时是多少没说,谁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最好是用示波器测试。单说电流怎么高,是不可能修机子的。这种情况我修过一个机子,也是DELL,你可以参考一下,用示波器在不亮时测是内存过一半。亮时也是要死机,我修北桥搞定,才一年多的机子。

网友:
我还修到过的一个机子是别人修过的。那个人是在省外没修好,回来后找到DELL专卖。DELL拿过来我修的。这个机子电流可以跑到1.7前面我修的那个人给他做了显卡。我拿到机子后一看,开机白屏,难怪那个人会修显卡,不过我是先用示波器亲测,这是我的习惯,我一测没过CPU。结果测试后结果,是BIOS坏了,刷了下BIOS马上好。

网友:
换了南桥   没作用啊   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