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1600k3针式打印机电源与主板相连的数据线怎么折啊?

楼主(2013-09-17):
EPSON1600k3针式打印机电源与主板相连的数据线怎么折啊?数据线有一头是固定在电源板上,另一头与主板相连,主板这边是活动的,有卡子,把卡子拆了以后,还是数据线扯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两边卡子坏了

网友:
应该是按住长形接口,而把数据线拔的吧.....

网友:
向下按小塑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