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还原点如何全部删除

楼主(2013-09-17):
在前面的教程里,我们说过
Win7备份与还原
的使用方法,但是这样会占用很多的系统空间,如果你学得没有这个必要的话可以把Windows 7还原点全部删除掉。操作如下:

  打开
Win7开始菜单
,鼠标右击“计算机”,在菜单中点击“属性”。

  在属性窗口的左侧点击“系统保护”。

  在“系统选项卡”中,点击“配置”按钮。

  再点击“删除”按钮。

  接下来有一个提示窗口,选择“继续”。

  当删除成功后,点击“关闭”。详情请登陆:xp系统下载 2013最新版,wesign.cn

  但是要提示的将这些Windows 7还原点删除后,以后要一键恢复系统时,就会很麻烦了。所在要不要删除要考虑清楚,再操作。

  相关教程:

  Windows 7系统还原设置占用系统空间自动清理

  系统恢复后
Win7桌面
无通用图标的解决方法

windows7系统修复
方法层层深入

网友:
直接关闭系统还原就会删了,要用在开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