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下的CHM格式问题

楼主(2013-09-17):
有些文件是chm格式的,里面的音频和视频flash之类的控件在Win7 64位下是显示不了的,可以通过源文件的方式打开视频文件,不过比较麻烦。解决的方法请看下文。

  首先我们来了解决什么是CHM?
  CHM是英语"Compiled Help Manual"的简写,即"已编译的帮助文件".CHM是微软新一代的帮助文件格式,利用HTML作源文,把帮助内容以类似数据库的形式编译储存。是基于HTML文件特性的帮助文件系统,也是一种超文本标识语言,CHM可以通过URL与Internet联系在一起。
  简单的说是windows自带的帮助文件格式,是通过hh.exe这个文件打开,在默认的情况下,调用%WINDOWS%/hh.exe来处理的,对于64位的windows,实际上有3个hh.exe,分别位于%WINDOWS%/hh.exe 、%WINDOWS%/system32/hh.exe 和%WINDOWS%/SysWOW64/hh.exe,其中前2个都是32位的hh.exe(17k),只有%WINDOWS%/SysWOW64/hh.exe(15k)的才是64位的程序,要解决,需要用64位的hh.exe覆盖%WINDOWS%/hh.exe的注意覆盖前备份下,另外如果直接用%WINDOWS%/SysWOW64/hh.exe覆盖到%WINDOWS%/hh.exe下,应该会有提示无法操作之类的,这是因为,这个文件的默认属组是TrustInstaller的,我们一般登陆的是User或者Administrator的,要修改,需要右键点击%WINDOWS%/hh.exe的属性,点击安全-->高级-->所有者-->编辑,将所有者改为Administrator,确定,回到安全选项卡,点击编辑,把完全控制勾上,确定,然后就可以用64位的hh.exe覆盖了。覆盖之后,再打开chm应该能正常了。
  看起来很麻烦吧,不用怕根据步骤一步步设置就没问题了Win7 64位下的CHM格式问题在网上也比较少见,所以,会比较麻烦。
  相关教程:
      情请登陆:官网下载2013最新版ghostxp系统,jdcy.cn
  让win7中zip格式文件指向WinRAR解压的方法
  WIN7无法删除XPGHO镜像文件的解决方法
  Windows 7文件关联程序如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