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跑码

楼主(2013-09-17):
各给师傅,,我技嘉的台板,775的座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有,cpu复位1。2,pg1,3不跑码,座子和桥都压过,没用,点复位排针没电压跳变,io坏了,还是南桥啊
bios换过了

网友:
复位排针没电压跳变(还是检测卡复位灯没跳变)?cpu复位要有跳变啊.有的话,下一步刷BIOS了

网友A:
最有可能就是I/O坏了

网友B:
什么IO什么桥啊???

网友:
上电初始代码是什么,00或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就是I/O坏了

我也怀疑io坏了,但没根据,不敢轻易下手,这板子是人家公司的,老板要求一定要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IO什么桥啊???

io是f71889f,桥是in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和电压都没

没复位,查时钟

网友:
可以触发不?.一步一步来.换颗U.BIOS 测各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