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是10M光纤。网线直接接在主板上只有2M左右。如果通过路由器的话 速度有8M左右

楼主(2013-09-17):
家里是10M光纤。网线直接接在主板上只有2M左右。如果通过路由器的话 速度有8M左右、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怎只有2M,是不是网线有问题。

网友:
我说的很明白了 通过路由器接的话  网速就正常了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平常都是通过路由器,网速会变的慢 ,而我是会提高 。相反的

网友A:
是网卡问题.换个光纤网卡即可解决.但光纤网卡在个人电脑还很少见。所以只能接路由器了.别钻牛角尖了.好吗

网友:
是不是网线线序错了?

网友:
通过路由器接电脑的话 , 还是接在那个 你说的网卡上
,并没有接其他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网卡问题.换个光纤网卡即可解决.但光纤网卡在个人电脑还很少见。所以只能接路由器了.别钻牛角尖了.好吗

线序应该对的把  接错的话 应该上不了网,电脑是我朋友的,在他家也是这样,在我家也是这样

网友:
 光纤网卡即光纤以太网卡,带宽有100M、1000M和10000M。光纤以太网卡主要应用光纤以太网通信技术,光纤网卡能够为用户在快速以太网网络上的计算机提供可靠的光纤连接,特别适合于接入信息点的距离超出五类线接入距离(100m)的场所,可彻底取代目前普遍采用RJ45接口以太网卡外接光电转换器的网络结构,为用户提供可靠的光纤到户和光纤到桌面的解决方案。用户可根据使用场合选择光纤接口参数(包括连接头、单/多模光纤、工作距离等)。

  能够为用户在快速以太网网络上的计算机提供可靠的光纤连接,特别适合于接入信息点的距离超出五类线接入距离(100m)的场所,可彻底取代目前普遍采用RJ45接口以太网卡外接光电转换器的网络结构,为用户提供可靠的光纤到户和光纤到桌面的解决方案。用户可根据使用场合选择光纤接口参数(包括连接头、单/多模光纤、工作距离等
买个usb光纤网仧.速度可提升http://product.pconline.com.cn/so/s21197/

网友:
网卡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通过猫啊,设置上有没有问题,都没问题的话就是拔号软件的问题,再看看

网友:
线路是网通的,不过猫 。网线插在路由器上 再接到电脑上 ,网速 就正常, 网线直接连在电脑上网速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