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V600 UPS不完美维修一列!

楼主(2013-09-17):
  前言:小弟属于超级大菜鸟,对于维修连皮毛都谈不上,所以想在论坛里学习学习,同时向各位前辈请教。
然而这一念头主要来自我那UPS

    前段日子,一天在家上网,晴空霹雳雷声巨响,啪的一声UPS挂了,拆开盖子检查UPS电源主板没发现有明显烧毁的地方,可是就是开机不起,检查蓄电池发现只有9V多了,难道是电池没电了,次日买来一松下蓄电池接好线开机竟然启动了,心想还好是蓄电池么电了而已,可高兴太早了。

UPS开机指示灯亮了一下灭了蜂鸣器一直响,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没电压输出,接交流220V正常了,这时指示灯亮蜂鸣器也不响也有电压输出了,看来逆变部分出问题了,把主板拆下来拿给我一搞家电维修的朋友看看,几天后他告诉我没得救。有可能是集成IC烧了。

不甘心自己决定把集成IC都换了,这东西又没图纸,就算有我也看不懂,先把LM339拆下来,在一长城电源上拆了个旧的换上,接上蓄电池开机啪又响了一声声音很小,由原来指示灯灭蜂鸣器一直响,变成指示灯亮蜂鸣器一秒一响但还是无电压输出,仔细检查发现我竟然把LM339给装反了,怪自己粗心和心急,买来全新的LM339和NE555换上,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烧坏2个逆变管CEP83A3 。淘宝上买来8个CEP83A3把那2个烧坏的换上,检查一遍觉的没问题了,接好蓄电池和各接线开机,竟然复活了,赶紧拿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竟然有150V了

赶紧的装回去,接通交流220V 万用表显示

高兴没2分钟UPS竟然冒烟了,吓的赶紧拔电源关机,再次拆开,发现逆变管跟散热铁很烫。测量又2个逆变管CEP83A3烧了,心想干脆就4个逆变管全部换了得了。换好接线开机一切正常,这次决定开机观察一段时间在装回去了。

这是接交流开机蓄电池充电的电压

五分钟后

此时蓄电池的充电电压马上到了13.8V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前五分钟之内蓄电池的充电电压大约在12.8V此时逆变管不发热,五分钟之后蓄电池充电电压大约到13.8V此时变压器发出滋滋的声音而且逆变管开始发热。请各位前辈指点下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惭愧ZL把问题描述这么详细 但是我回答不了

网友A:
你买的是容量多大的电池,在电池状态输出电压是否为220V,市电开启后量拨电池线量电池电压是否为 13。5V左右。一个充满电的电池电压应该为13.2V左右

网友:
原装电池是7AH现在这个是9AH的,电池模式下输出是15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容量多大的电池,在电池状态输出电压是否为220V,市电开启后量拨电池线量电池电压是否为 13。5V左右 ...

空载150V左右,带一电脑主机输出是180V左右

网友B:
没有主芯片型号?估计是逆变IC的输出信号只有一半,IC坏或推动管坏了一个

网友A:
电池下逆变不正常,可能CEP83A3旁边的电阻坏了,换了应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下逆变不正常,可能CEP83A3旁边的电阻坏了,换了应该好了。

电池模式下电压输出一定要220V才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主芯片型号?估计是逆变IC的输出信号只有一半,IC坏或推动管坏了一个

是LM339 IC吗?还有推动管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有150V输出,驱动IC没有坏,只是驱动电阻坏了,就在83A3旁边的。那个电阻几百欧的,不会超出五百欧的,可以对比一下旁边的驱动电阻。四个管子的驱动电阻至少有两个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50V输出,驱动IC没有坏,只是驱动电阻坏了,就在83A3旁边的。那个电阻几百欧的,不会超出五百欧的,可以 ...

首先感谢你的耐心回答,谢谢!

这贴片电阻在路测量准确不?还是要拆下来测量?
图片请放大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50V输出,驱动IC没有坏,只是驱动电阻坏了,就在83A3旁边的。那个电阻几百欧的,不会超出五百欧的,可以 ...

4个30C的值一样,2个01X贴片电阻一个是13殴一个是54欧。

这是网上01X的参考值

网友:
先记录下。。看看以后有没人拿来修。。小小白

网友:
有点难度’干脆换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