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瞬间掉电问题

楼主(2013-09-17):
一台DELL N5110的本子 客户来的时候是19V短路 现在修的不短路了 但是还开机掉电《51216 IO坏了  还有51216的上下管也坏了》现在换了可以开机了  但是一开机就掉电了  不上CPU的时候不掉电,不掉电的时候51216发烫,CPU换过了  有谁修到过了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啊

网友:
这种19v短路的机器有时候可能是某个芯片工作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一个一个测,除地以外的引脚对地阻,排出短路

网友:
开机掉电是电流跑多少?到底是PG没有,还是不过内存,还是没有复位,还是温控,说的不明白没法分析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插上U掉电坑定是芯片检测打U了缺少供电引起的,目前应该是插上U 供电电感没电压掉电,不插U供电电感有电压不掉电,楼主是这样么?

网友:
不上CPU 没有电压的   电流跑到0.8几就掉电了  有的时候不上CPU不会掉电 但是51216很烫哦

网友:
显卡加焊试下

网友:
少电压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