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0亮机 6秒掉电

楼主(2013-09-17):
今天接到一台IBM E420  能正常开机  但亮机6 秒后掉电,每次开机 都一样,板号是10282-2   刷过BIOS也换过了D95280故障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进水或者其它的  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的出问题的

网友:
把主板放进烤箱蒸蒸吧

网友A:
这个麻烦,不好修,能亮掉电,用波测测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麻烦,不好修,能亮掉电,用波测测供电吧

就是没有示波器啊,所以有点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少电压。。。

电压不会少的,少电压也不会亮机啊我应该是那个供电不良,就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C:
散热有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有没有搞好

这个不用说的啊

网友D:
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差,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差,换个电源试试.

不是会啊,我用的可是可调电源  不是电源

网友E:
换个CPU试下好,我也见过I5 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CPU试下好,我也见过I5 CPU坏的。

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啊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b汗  郁闷  一直都修不好

网友:
慢慢补吧,我的联想也是掉了点,9个,全补好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难修了,修过类似的是北桥供电不良开机掉电的

网友:
测一下3V 5V 掉电瞬间的电压!

网友:
USB口 附近看看

网友F:
EC的程序刷过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的程序刷过没,试一下!~
它是单BIOS的,BIOS刷过了

网友:
是亮机后6秒掉电还是怎么样,还是开机没有亮的情况下掉电!

网友:
这机子你看看,是否装好了~!象这样的病不好下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