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型号:航嘉HK280-41DP

楼主(2013-09-17):
        如图所示。小弟修的这块型号:航嘉HK280-41DP  的小电源。 没有紫5V  大电容 150多V。  桥测试没有问题。 保险没事。
拆开 管子测试。结果看
到这一幕。。 8脚芯片 已经粉碎性骨折了。。             有这款型号电源的或者知道这款型号8脚芯片叫什么告诉小弟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型号 打错了。 是 HK300-41DP

网友:
普遍的都是EM311  我没有看到你图片上的内容,辅助部分的IC大部分都是这个7脚的大部分都是 P1014

网友:
没一模一样的电源就不好说,我时一个厂家相同的电源都会用两种IC!

网友:
这个不好办,看不到图片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楼主重新发一下。

网友:
图片重新发了一张。在帮我看一下

网友:
不是DM311就是EM311,这二个芯片看过有几个帖子是可以代换的(也不清楚是否可以,因为自己没试验过)

网友A:
8脚的话用EM311试试看,估计是这个~~~用EM311的IC做辅助部分的很多,尤其是较早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脚的话用EM311试试看,估计是这个~~~用EM311的IC做辅助部分的很多,尤其是较早的电源~

是副电源部分的。。  如果不是那个芯片的话。会烧吗?

网友(点评):
放心换吧,焊个IC座上去,不对的话你还可以直接换(不用再焊接了),记得串个灯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副电源部分的。。  如果不是那个芯片的话。会烧吗?

IC坏了也不要紧  才多少钱啊 ,1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坏了也不要紧  才多少钱啊 ,1块多~

钱多少的倒是无所谓。主要是不知道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种辅助电源的IC不知道型号时,自己根据电路板画个图。就几个脚,用不了几分钟。对比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