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卡交火

楼主(2013-09-17):
双显卡交火正式名称为Hybrid CrossFireX 混合交火技术,是ATI的一款多重GPU技术,可让多张显示卡同时在一部电脑上并排使用,增加运算效能,NVIDIA的类似技术名为SLI桥接技术。
CrossFire技术于2005年6月1日,在Computex Taipei 2005正式发布,比SLI迟一年。
在硬件方面,ATI将投放一个称为CrossFire的多GPU方案,它可以被加到任何现有的Radeon X800或X850图形系统中,只要使用的主板具有2条物理x16 PCI Express插槽即可。还将发布的是ATI在高端芯片组市场中的更进一步 - Radeon Xpress 200 CrossFire-Edition。这个芯片组可以被用在基于Intel或AMD的主板上,并将为CrossFire支持提供2条物理x16 PCI Express插槽。如果NVIDIA的驱动程序配合,那ATI CrossFire-Edition主板还可能支持NVIDIA的SLI显卡。
在使用选择IC的系统上设置CrossFire,可以通过BIOS控制PCI Express插槽,使得硬件安装比SLI更容易。所需要的只是插上显卡,然后用外部软件狗连接它们。当然了,不是所有的ATI产品都会有这个特性。使用SLI必须在机箱内部安装一个桥接芯片。这是比软件狗更讲究的方案,因为它在内部不可见,但从CrossFire模式切换到4显示器设置,更换插在电脑后面的连线是最容易的了。为了在NVIDIA SLI主板上使用多显示器配置,SLI桥接芯片必须取掉。我们不讨论主板上SLI选择卡的优劣,因为一些ATI合作伙伴将采用选择卡或终止卡,而不是可设定BIOS的选择IC。事实上两家公司各有优缺点,而我们把它留给终端用户去决定,是内部桥接芯片还是外部软件狗更适合他们的需要。
至于软件支持,CrossFire将提供AFR,分割帧和Supertiling渲染模式。两个新的AA类型(称为Super AA模式)也将由CrossFire启动:8x/10x和12x/14x结合MSAA(后两个模式包括SSAA)。我们预计在SLI下运行良好的游戏(或游戏类型),使用三个性能模式(AFR,分割帧或Supertiling)中的一个运行也同样出色,然而所有的游戏在任何Super AA模式下都将得到加速。
编辑本段
相关信息

我们最初在预发布硬件和驱动程序上的性能测试显示了在Doom 3下,来自CrossFire的大约50到85个百分点的性能提升。这表明在CrossFire最终发布时有可能达到非常好的性能。我们最初的测试不足以作出任何严格的结论,特别是与SLI性能做比较,但我们期待着能在硬件上运行一整套的测试来获得有代表性的数字。
CrossFire的缺点主要集中在主板芯片组上。要么通过选择IC增加成本,要么以终止卡或SLI风格的选择卡限制使用的便利,这对厂商来说是个困难的抉择。CrossFire模式只支持两条x8 PCI Express插槽的确限制了潜在的带宽。不过NVIDIA产品也好不了多少,所以ATI不必太过担心。由于厂商要么使用ULi南桥,要么采用神经质的ATI南桥,我们可能需要更注意主板上的元件了。至于CrossFire显卡本身,我们更希望看到16管线CrossFire卡在搭配12管线显卡时不缩减到12管线配置(至少在分割帧渲染中不要出现这种情况)。ATI的看法是16管线显卡总要等12管线的,但在分割帧渲染中,给16管线显卡更多的工作量将有助于平衡性能。
如果ATI能够保证CrossFire的出货量(满足它的潜在需求)的话,那我们将可以拥有SLI之外的一个极好的选择。ATI还将向SiS提供CrossFire许可,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基于SiS的主板也具有CrossFire支持。彻底的性能测试留待日后进行,但从特性的角度来看,CrossFire相当不俗。我们将乐于看到用于比X800低级的Radeon显卡的CrossFire产品,但除此以外,我们将不得不坐下来等待硬件,以得出更多的结论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2014-11-10):
请教一个问题:ASUS N55S的,刚买回来的时候运行游戏没有问题,现在客户运行独立显卡,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出现鼠标卡顿,然后黑一下屏幕,右下角再出现NVIDIA显卡驱动程序未响应,用集显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卡坏了,显卡芯片型号是:N12E-GE2-A1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还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