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无供电,请教这个电压是哪来的

楼主(2013-09-17):
技嘉G41 没有供电。应该是总线供电吧。查图纸得知有2。5LEVEL分压经324转换的来,现在想知道这个2.5是哪里来的可是没查出,哎笨蛋一个,,请高手指点下。另外图纸有个英文:给翻译下。。不会SLP3#就是2.5LEVEL 吧。
另送上图纸,请高手揽阅。。

网友:
预知答案,请将免分图纸送上,不然何以知晓

网友:
由5VDUAL经431稳压得到

网友:
有图纸都不会看呀

网友:
给你加分下了图看   2楼正解!

网友:
如二楼正解,+5V经电阻限流LM431稳压得到2.5V

网友:
你可以打开PDF图中“查找”功能,输入"2.5LEVEL",然后按空格键就能找到它的来源了。

网友:
图纸还是要多看才能熟练

网友A:
这个2.5v找不出来的话可以给它改一个的,这种很好改的,总线是运放控制的,只要正向输入有1.2v基准,后级就会输出1.2v的

网友:
2楼说得没错

网友:
好。。。正解,好好研究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2.5v找不出来的话可以给它改一个的,这种很好改的,总线是运放控制的,只要正向输入有1.2v基准,后级就 ...

谢谢回复:找到运放了。。现在是运放输入连接一个S72的三极管,B级有5V拉低,拆下来有供电了,没找到这个。三极管。。在电路图里,,能给找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找到运放了。。现在是运放输入连接一个S72的三极管,B级有5V拉低,拆下来有供电了,没找到这个 ...

你找下主板上运放的标示啊,一般是uxx的,然后在pdf里搜索就可以找到1了

网友:
按图纸一点一点的找

网友:
在图纸里一搜便知!

网友:
找图纸要有耐心,不要看花眼了

网友:
和我的水平差不多

网友:
有时候我连图纸都查不到信号

网友:
我有时候就是这样,英文不好,都不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