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95280 5v 下管持续开启

楼主(2013-09-17):
d95280 5v 下管持续开启 e420 换了好几个 还是那样 v5 的二级电断开了 还是那样 求思路 ref2v正常
开启

网友:
3v 正常 芯片热 换了好几个 测反馈电路正常 无语中 5v 后级断开了 两个电容也拿掉了 一个固态一个无极性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现在是 高管控制机2v 滴管关闭 电杆上2v 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