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敲盘的种种疑惑

楼主(2013-09-17):
来到论坛几个月的 看了不少大神的帖子 但知识还是小白级的
一般硬盘启动碟片转起来后有哒哒的声音 我们说是敲盘或打盘
虽说都叫敲盘但这里的种类有不少 就拿我手头的盘来说一般有这几种情况
1 上电后 电机启动 然后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声音间隔均匀 而且在断电前都是这样的
2 上电后 电机启动 然后发出哒 哒 哒的声音 声音间隔均匀 但只持续10秒左右声音就消失了 碟片始终在转
3 上电后 电机启动然后发出哒 哒 哒 哒哒哒 哒哒的声音 声音不均匀 而且只持续10秒左右 碟片始终在转
4 上电后 电机启动然后发出哒 哒 哒 哒哒哒 哒哒的声音 声音不均匀 而且时间不到3秒  而且这种情况下有一块12代的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05会不断增长 读或写是也会发出这种不均匀的哒哒声 05增长读写速度有时低于0.1M/s

请问各位大神 单凭上电的声音变化是否可以确认是不是磁头或磁臂的问题 ? 如果可以 那出现什么声音对应着磁头问题?

网友:
好板考得,备用

G460独显 la_5751p 1.0 ECbios.rar

网友A:
单凭声音,是不能判断磁头坏还是其他坏,引起敲盘的原因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用专用工具检测。

网友:
我发错了,,本来是要发给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凭声音,是不能判断磁头坏还是其他坏,引起敲盘的原因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用专用工具检测。

罗工  一般常用的 专用工具  有哪些   如果是磁头坏了一般的表现形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