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 暗屏维修。改升压权

楼主(2013-09-17):
昨天收到的机器,机器型号是三星一R478.加电电流跳变正常,但屏幕不显示,按关机的时候发现屏闪了一下,在开机仔细观察有显示。是暗屏。拆开屏一看是LED的。LED屏暗屏很少遇到。找了块好屏换上去,显示正常。那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找了一块同型号能亮的碎屏,把暗屏的升压灯条的接口装到碎屏的升压条接口上,也亮了。那就只剩下逻辑板的升压部分有问题了。怀疑过升压芯片坏。但逻辑板太薄了,用风枪换弄不了屏就费了。

没办法,只有向师傅求救了。师傅说过可以把坏屏能亮的板剪下来改,告诉了我方法。下面我把方法告诉大家。

LED屏40针的35脚BL EN就是控制,36脚PWM亮度调节,38 39 40脚主供电。和LCD的一样。只要有供电 控制 和地就可以了。下面是截图。

我担心改不好烧主板烧了,所以没有接主板,我用的是测屏仪,大家可以自己买一个,这个测屏仪可以通吃7-48寸LVDS的屏。支持LED和LCD。

三星的LED屏  剪的时候留 了屏线接口

找一个碎屏背光能亮的飞线,38 39 40供电对供电  35脚控制 36脚亮度调节 在接一个地

下面是用测屏仪没接VGA线的效果。接上VGA显示就正常了

三星的LED屏  能逻辑板上跑电路  供电 控制 亮度调节在升压芯片旁边,这样剪的板就小多了。

装机,开机显示正常了

这里要注意的事,找板的时候最好是同型号的。升压灯条接口一定要一样。改好 以后升压灯条的排线要接在发的板上。我怕接不好烧主板,所以我才用的测屏仪。这个也不贵。大家在收坏笔记本或者在维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可以用他测屏有没有问题,买的时候多要几种屏线。第一次发贴,写的不好。请大家谅解。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师傅们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无图?抓拍几张吧?找一样的屏哪里那么好找啊。

网友:
图片那  没见到!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  鼓励发帖!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呀。我还没有改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有图有真相就更好了。

网友:
是试着改过  能亮  但是没实际装过

网友:
我为啥没看到图片,求楼主事后补上,很期待你的杰作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有图就好了,光说不太懂

网友:
没有图片 可惜了哦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楼主麻烦加一下QQ100   499   742

网友:
QQ  100499  7242

网友:
跟LCD一样的道理吧

网友:
以前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
高人啊,谢谢楼主分享,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希望下次有创新你能把图片发过来,不要藏私!

网友:
写的很好,最近遇到很多LED屏暗的问题,这下可以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