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教各位高手,望百忙中抽空解答。

楼主(2013-09-17):
本人是个初学者,经常遇到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特来本论坛求教。
1.我用数字自动量程的万用表测量主板ATX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发现阻值都是几千欧甚至几兆欧,但用手动万用表又是正常的,我有两个自动量程的万用表都是这样,是不是万用表的问题呢?真搞不清楚。
2.因为有一块主板能开机就是不显示,测量电源附近的6.3V 1000uF的电解电容的电压才1.9V,因为它与3.3V、5V、12V电源接口都不通的,我怀疑是它出问题,请问是不是主板所有的电容中最小的电压应该有3.3V,还有是不是所有电解电容都应该和3.3V、5V、12V电源接口其中一个相通来获得供电。
3.还有一组三个在CPU旁边的16V 1500uF电解电容一端竟然和3.3V、5V、12V电源三个接口都是相通的,另外一端就是接地的。

带着以上各种疑问,恳请高手百忙中抽空为我解答。谢谢!

网友:
你说的通是用万用表测万用表会响吧!你看看数值,一般的表50以下都会响,有的更大,这是正常的

网友:
第一点就不解释了,第二点的话你说6.3V的电容只有1.9V那个是正确的因为二代内存的电压就是1.8V(估计你是量到内存的电压了内存的电压就是在ATX电源接口旁边)   ATX的电压不是直接给主板供电的是经过PWM模式和线性模式 转换给主板各路供电的,主板上面的最小的电压是0.几V,第三点你说CPU旁边的16V电容的一端会和3.3v  5v相通你确定没有量错(除非短路了)但是和12V相通是正常的(估计你是量到CPU旁的4pin接口的12V滤波电容),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感谢高手百忙中为我解答,第一点,我就不敢肯定是自动量程表的问题还是什么,现在不清楚。第二点现在也明白了这个原理。第三点我量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电容一脚是和红、橙、黄线相通的,一脚是接地的。因为我这块主板是坏的,也许是短路了,但这种现象的短路不知道从哪里查起,跑电路又看不到线,应该是在中间层布线的。谢谢!

网友:
路過,看來這位仁兄需要把主板架構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