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故障

楼主(2013-09-17):
故障不加电,显示器型号:L2232WD  变压器初级有300V   开关管D级有300V   变压器次级没电压,小电容有13V   请问该查哪里呢?不是负载的问题,求大神赐教!   光耦  431   电容全换过,

网友:
开关管的G极有电吗?如果没电,测试芯片供电。馈回路

网友:
芯片,开关管都换过。芯片供电没电,馈回路要测试哪里呢

网友A:
忘记补充了   12V 没电,  5V 只有1.7V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12V电路有短路现象,所以5V电压上不去,检查12V外围电路。

网友B:
5V只1.7V,查反馈电流和电压短,就是芯片周围的元器件。后级确定没有短路吗,挑开12V给高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只1.7V,查反馈电流和电压短,就是芯片周围的元器件。后级确定没有短路吗,挑开12V给高压供电。

LED 的   高压部分断开测试过   不管用  查反馈电流和电压短什么意思呢  ,芯片周围的都量量看看吗

网友:
什么电源芯片,看看引脚出来的小元件。

网友:
12V电路有短路现象,负载太重所以5V电压上不去,检查12V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补充了   12V 没电,  5V 只有1.7V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这么怀疑过,12V有短路地方,不加电量12V 有个小电容   很小的  黄色的 用二极管测量 蜂鸣声,没那个配件没法换,想拆点不装,怕炸,郁闷

网友:
12V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明天去检查检查12V部分,谢谢大家

网友B:
直接拆掉12V那个复合二极管,看能上去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12V那个复合二极管,看能上去么、

复合二极管?是双二极管吗?直接拆点会炸吗?想换着  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合二极管?是双二极管吗?直接拆点会炸吗?想换着  找不到同型号的

这个不好说,在线测试蜂鸣档响不一定,假如并联电感也会响的,还有貌似小于40欧姆也会响把。最好是拆下凉。我告诉你,我的做法是,拆掉12v的所有滤波电容,看看有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