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没有集成显卡,花屏死机蓝屏!

楼主(2013-09-17):
Y560 I7 独立双显卡,进系统只有独显,BIOS里面也没双显卡切换选项。,使用中要花屏黑屏蓝屏。。正常的时候拍打机器会出现故障。。显卡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一样,想刷BIOS,感觉不像,因为拍打机器会出现故障,应该是虚焊或者掉点了,但机器又没的摔痕;。。现在重点就放在不出集显上面,CPU没代换的,桥暂时没动,,如果集显不正常,机器怎么会点亮进系统呢,,有点疑惑!!!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花屏是怎么花的,显存排除了么,显卡那块要是供电不良也会花屏的

网友:
期等高手回答。。

网友:
没有亲测不是问题何在,这种问题先看屏线两端接口,还有独显集显混合的那个芯片,好多双显的机器拆了独显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没有亲测过

网友:
考虑下,集显与显存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不是集显,因为核显在cpu里面,重点考虑显卡供电和显存

网友:
我认为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的也是,一进系统就不显示,把显卡驱动卸载了不加驱动就可以进去,好像 是显卡的问题,这机子好多这现象,还有就是D壳转轴部分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