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手头有台LED,故障是LED灯不定时出现间隔亮,也就是隔一个灯亮一个,隔一个灯亮一个,手拍两下又好了。拆开之后换了升压的排线,好了,可是排线太短有点拉扯的感觉,过了半个多月又这样,大家的经验来看是不是还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LED灯珠的问题 呵呵

网友:
拍两下好了,说明有虚焊的地方,建议仔细检查,比如接口附近等

网友:
换个升压板试啊,现在升压板的接口非常多.

网友:
换一个排线试一试,如果是软排线,两头可能有接触不良现象,或者屏内部LED供电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