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上电时序,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3-09-17):
HP笔记本上电时序
HP主板上电时序,供大家参考

主板上电维修:
1,上电时序
当我们插上Adapter19VIN时,电源流入就有一个5VPCU,3VPCU电压,它是由PU10(MAX1999)自动产生,此时机器处于待机状态。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号DNBSWON#, DNBSWON发给南桥,同时发出S5-ON到1845产生1.5V_S5。S5-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OND。S5-OND通过PQ127和PQ141分别dx产生5V_S5和3V_S5。3V_S5,5V_S5,1.5V_S5此时供电给南桥。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生SUSB#,SUSC#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便相继产生了SUSON,MAINON#,VRON。SUSON信号转换成SUSD信号送PQ143,PQ145管便产生3VSUS,5VSUS,及SUSON送到MAX1845 产生2.5VSUS。MAINON#经PU7产生SMDDR—VTERM。同时经PQ119和PQ125转换成MAIND送PQ143,PQ145,PQ148,PQ153产生+3V, +5V,+2.5V,+ 1.5V电压。VRON送给PU3(MAX1907),PU5(1992E)产生VCC-CORE 和VCCP电压。PU6,PU4产生HWPG信号给97551,此时PU3,PU5也各产生一个HWPG信号反馈97551。n此时整个M/B的主电压都已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为一个HWPG相当于“与”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关掉开启的电压,如OK则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后产生PWROK信号送给 SB南桥,后由SB南桥产生PCI RST#经U42产生PCIRST#传给北桥。北桥收到后便产生CPURST#。
至此,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正常输出,而且在工作的任何时候都受到EC的检测和电路的监测。当任何一个电路或分支出现问题,电压就会出现调整动作或停产动作。
•        我们把上述过程叫  上电过程。做为计算机的主板维修的框架上讲,只是一个初级动作。也可以理解为CPU的工作条件之一。
•        当EC检测或监测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后,就会从28脚输出POWEROK信号,分别进入南桥ICH,北桥GMCH,CPU供电芯片。

•        为何POWEROK要分别进入ICH和CPU供电芯片呢?-
   一是EC没有资格直接告诉CPU,告诉CPU供电芯片的动作是间接告诉CPU,电压已稳定,请放心使用。
   当CPU芯片接受到POWEROK信号后,就会出一个IMVPOK到ICH,在ICH内部转变为CPUPWGD进入CPU槽告诉CPU电压已稳定.
  二是告诉ICH的动作,是让ICH进行下一步。
当ICH南桥接受到POWEROK信号后,其内部出两个STOP信号,这两个信号从南桥出。

•        南桥内部PM区出的STP_PCI#,STP_CPU#,
   一路两信号同时进时钟芯片,STP_CPU#产生一路分支进CPU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接受到此信号后产生CLK_EN#信号去开启时钟芯片,为啥要经过CPU供电芯片呢?一是让CPU供电芯片知道到了这个步骤,二是让CPU可以以此为依据随时调整状态。
•        当时钟芯片的控制信号CLK_PWRDWN#,
都来了之后就会工作,当然+3V电压是首位。时钟芯片的目的就是输出不同的信号去主板上需要时钟的所有地方。当然包括CPU、ICH.
•        当南桥接受到时钟芯片送过来的时钟后,内部复位电路就开始工作。
分两路出去,一路去北桥.从南桥出来叫PCIRESET,进北桥后,从北桥出来叫CPURESET到CPU槽,再到CPU.
  一路去各个外设,一般我们叫DRVRESET.
•        到此时CPU的三大条件满足,记住步骤:先CPUVCCCORE,CPU_CLK, CPU_RESET.我们将此全程称为笔记本的硬启动。

网友:
辛苦了,這么多字寫了就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