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最近电脑运行很慢,慢到一个很小的网页都打不开。系统重装过,刚开始还好,过几天又慢了。网速,散热啊什么的都没问题。请问哪位高手能给点意见,多谢啦!
系统重装

网友:
不要装流氓软件,如360等国内杀毒,

网友:
这个电脑运行慢也会涉及到健康的使用习惯。比如定期杀毒,清理垃圾,不安装未知的插件或程序,不进安全未知的网站等等。这样的话对电脑运行会起不小的作用。

网友:
先对电脑进行一遍清理看看。现在一般不会无缘无故中毒了的。

网友:
THANK you all fot this info

网友(2013-10-23):
裸机的飘过

网友:
安装杀毒软件

网友(2013-12-04):
360扫描 ,你懂得

网友:
电脑运行速度变慢不见得就是中毒,如某些元器件的不良也可能引起运行速度慢,或者是运行的程序太多……查毒的话,个人建议还是在安全模式下查杀病毒会比较好。

网友:
那估计你不是中毒了,是硬件有问题了,比如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