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非典型花屏

楼主(2013-09-17):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  还以为是屏线问题  弄了个排线上去依旧,外接很正常。难道要懂显卡芯片吗??

网友:
8400的显卡,显卡门通病

网友:
线是你焊接上去的吗? 看样子是飞的高压部分的供电,这个现象要重插屏部分的线,不行加热测试法测试显卡。

网友:
v3000的机子这么多,为什么不把整个上半部分 换一下确定一下问题, 还有你的飞线是该散热风扇长转用的吗?

网友:
机器有通病就不多说了
替换法 确认故障所在!

网友:
这机器这毛病可以不发帖出来了

网友:
先弄屏线 清洗连接屏的那个接口线 现象像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机器,换个屏线不行弄显卡准好

网友:
通病                            看着有点像屏线

网友:
老兄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网友:
风扇常转 电流比较大哦 , 屏线那里 功率会不会不够。。。。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内存 逃不了就其中一个

网友:
楼主那根常转线是你接的还是? 第一次见到

网友:
换上半部分不行 显卡就加焊先。一般动一下就OK了

网友:
外界试试呢?

网友:
通病,换显卡吧

网友:
是通病没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如排线不良一样的效果呢? 显卡咋办?重植?换显卡芯片?

最好是换新的芯片 ~。从新植株的话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换新的芯片 ~。从新植株的话不稳定

这个要看运气的,要倒霉了。能烦死

网友:
V3000除了显卡还是显卡

网友:
楼主 排除 屏线没 。排除屏线了 以后再去动显卡

网友:
不会是接风扇把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建议换显卡,稳稳的

网友:
V3000显卡门通病

网友:
先用驱动板测试一下液晶屏 如不是屏的问题        那只有一种情况显卡坏可能LVDS线少一个源 量LVDS单六线是不否阻值一样  如正常那换片改良显卡吧

网友:
应该就是屏跟排线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用发帖的,排除法。

网友:
这个最好换升级版芯片,重直球用不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