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不显示

楼主(2013-09-17):
G460不显示电流0.7。哪里坏得多

网友:
0.7后会掉电吗?   不插内存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个人建议最好把情况说清楚下 就一个0.7 的可能性太多了 ……

网友:
不会掉电

网友:
所有电电压都出来了,我量EC上时钟和复位都没请问大侠是先修哪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好回答啊,请测试清楚好信号再来发贴,光看电流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会是BiOS吧,一般都这问题。

网友(2014-07-11):
CPU供电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