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长城M9WEL5 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闪屏??

楼主(2013-09-17):
长城M9WEL5 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闪屏,但不黑屏,也就是闪个1分钟内就不闪了,严重时就能看到横向一条亮线,闪屏1分钟左右又正常了。。。。。
    正常的时候,关显示器,再开显示器就闪,每开一次都闪,怀疑是哪个电容容量有问题??换过输出12V的电容,还有高压包旁边的电容也不行。
猜会不会屏也有问题,但用鲁大师测屏也没坏吖。换了台电脑试也是同样的情况,那就不是电脑与线的问题了!
          此台显示器以前被同行修过,动过好多个地方。(高压包,高压包电容,还有电源IC 。等等……)

现在感觉就差把所有能看到的电容换掉试了,但这样做就像猜一样,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如果开机闪时用万用表测,能测得出来吗???

要不,换通用高压板试,但身为菜鸟的我总感觉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各位师傅出来指导一下新人的我??在此先感谢!!!

网友:
此台显示器送修时故障也是闪屏,但闪得厉害,换掉鼓包电容就正常了,就差现在开机闪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找啊找...找得眼都花了...

网友:
改高压就好了,不用想了,买块代用是就可以了。

网友:
闪屏是高压包问题吧,贴块高压板上去!

网友:
谢谢上面两位师傅回复,看来只有先换高压板上去试试看了.....
  本着就是闪1分钟,想想就不想浪费一块高压板...

网友:
刚才试过了..确定灯管没问题,高压条也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12V 5V 输出电容全换了....现在只剩下驱动板,屏电路.或电源电路这三块了!!

网友(2014-07-11):
看意思还是灯管的问题。要不怎么严重的时候还有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