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进到系统一小时 温度很高也没转

楼主(2013-09-17):
联想Y450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进到系统一小时 温度很高也没转请问是主板哪里坏了呢。

网友:
很热的时候掉电了没,建议跑游戏跑高点温度,看看会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没有掉电 我用同样的一台Y450换上CPU风扇开机停了一下但是那台好的进到系统后就转了

网友:
重点排查温控芯片  实在不行 给他改常转

网友:
什么改常转呢请指教

网友:
方便快捷改长转

网友:
这个东西就得看客户了啊  客户同意了就改常转 不同意看看温控芯片是否有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A:
三条线的什么改常转哦请指教 红黑橙

网友:
这种问题,主要看客户怎么要求了,省钱就改长转

网友:
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你要看风扇那三条线哪条是5V的 然后从usb5V飞一根线到那跟5V   就常转了。

网友(点评):
什么都没测就叫分析 连个长转都改不来···干脆不修的好啊···不然不亮机就搞大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0691-1-1.html

网友:
什么都没测就叫分析  连个长转都改不来···干脆不修的好啊···不然不亮机就搞大了··

网友A:
黄色线3.3V黑的0v 红的0v

网友(点评):
很明显是风扇供电有问题,可能是温控拉低的,常转不会改真服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风扇那三条线哪条是5V的 然后从usb5V飞一根线到那跟5V   就常转了。

咋比我还菜呢,是不是做维修的。

mjnbalj23 -10 只为嘲讽 无助和谐!
①泩①迣嫒佳 -10 你会可以教别人啊,你不教别人,还嘲讽别人.

网友:
可以看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比我还菜呢,是不是做维修的。

不好意思 还在学。还没上道呢 求指教

网友:
红的0V不对吧

网友:
红色线 应该是S0电压控制温度高的时候要转吧?没有电压 肯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线3.3V黑的0v 红的0v

黑的接地的。红的是5V usb5v飞过去看看风扇转不转

网友:
可以看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什么看?

网友:
LZ如果但是温度高而死机的话 你看看风扇是不是5V供电 如果是的话你直接拉5V给他常转这样温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网友:
红色供电,黄色调节,黑色接地,直接吧黄色线拔了,红色线飞到USB供电就解决了

网友:
把bios 换一下试试

网友:
噪音不大的话直接改

网友:
看楼主问的这些问题,建议楼主还是改常转吧,估计你也查不到温控芯片上去。

网友D:
改常转会不会造成USB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常转会不会造成USB供电不足???

似乎不会, 我改过从硬盘取电会出问题, 蓝屏死机等
USB取电问题就不大, 最多用USB手机充电会慢一些

这主意

网友:
刷bios 看温控电路

网友:
红色是供电 要有5v 没有的话可以接个5v过来看看 转不转  怎么有这样说人的  你会了  你不屑  你以为你厉害 你改行了才叫厉害呢

网友:
BIOs问题,你为什么有好板不对换一下呢,THINK的机子很多都有这问题,这联想的也可以试试啊

网友:
你的电源牛B哄哄的,精确到微A级别的?真假。看三张图10MA以后的数字都不会动的,山寨蒙人真无敌了。

网友:
风扇问题吧,测试一下吧

网友:
红色拉5v,黄线拔掉,黑线不要动插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条线的什么改常转哦请指教 红黑橙

红接5V,可以飞到开机就有5V的地方,黑接地,这个随意,橙信号线,不管。

网友:
应该是温控

网友:
我也与到过,直接改常转就行,懒得慢慢找温控电路

网友:
你的黄有3.3V那温控有出来,但是红没电不对应该有5V。你看黑有没有接地,如果有接地那你把红脚的线断掉,从新从USB飞出一条5v的连到红脚试试。我猜想的没做过。

网友:
改长转就是红线接个电压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