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宽屏开机亮一下灭,发现一瓷片电容发黑?

楼主(2013-09-17):
之前被修过的一台明基19寸宽屏,故障情况开机亮一下就灭,拆开看,所有的输出端滤波电容基本都被换过了,我指甲焊了高压线圈和几个mos管,但是没有作用。我单独接了4根新灯管发现只有一组正常点亮,另一组只亮一小段而且15后就保护了全灭。怀疑过高压线圈于是把能正常点亮灯管的高压线圈调换另一个不能正常点亮灯管的高压线圈,再点灯管发现故障依旧不是线圈的问题。仔细检查发现不良的那一组灯管接口其中一个黄色3kv瓷片电容发黑了,拆下这一组的两个瓷片电容再次点灯管发现可以点亮3根灯管,另一根只亮一角。由于手上没有什么料板,那陶瓷电容不好找,拆了另一个好的电源板上的4个瓷片电容整体换过去,点灯测试外接的灯管全都不正常了只有个别的能亮一段,装回原来的瓷片电容灯管就可以正常点亮2——3根。难道那瓷片电容也不能随便换么 我都是找的灯管接口位置的耐压都是3KV啊。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我是新手,听老师说亮一下就灭,应该是有一个灯管没有回路就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吧

网友:
我也是为了练练手 看自己能修到什么程度,改板放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