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级固件时意外重启,电脑认不出WD移动硬盘了。。

楼主(2013-09-17):
如题,前些天手残升级WD移动硬盘固件去了,过程中电脑突然重启,然后硬盘就认不出了。。。
    插入USB显示是initio default controller,移动硬盘灯还亮,盘也会转,就是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是initio default controller不是正常的mass storage。
    目前问题:windows下认不到盘,BIOS也认不到盘,通电都会转

型号 WD my passport for MAC 500GB
P/N WDBAAB5000ACH-00
S/N WXC1A7030837T
泰国行货,10年购于新加坡。

国内外论坛搜索了很多,都没有试成功,拆开硬盘盒,pcb上是原生micro-usb,所以还没试过sata连接,看到过pcb飞线自制sata连接的帖子,但本人实在手残不敢试。。。(之前用电烙铁自己换过鼠标微动,微动烧毁,鼠标pcb烧毁,小一千块的鼠标废了甚是心疼,已远离电烙铁)

求高手现身,看有什么其他方法能让我的硬盘活过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刷固件的时候意外重启 肯定是固件没刷好咯 重新刷一下不行么?
   打完字看一遍。。。发现自己明显外行

网友:
用错词了,当时是用wd官网的软件升级移动硬盘固件。。。不是刷固件,还没那本事- -,升级固件出错了,现在哪里都不认盘了,想知道怎么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的时候意外重启 肯定是固件没刷好咯 重新刷一下不行么?
   打完字看一遍。。。发现自己明显外行

说的一点没有错呀,没有刷好,当然就重新刷。

网友B:
USB不方便控制,最好改成SATA方便刷固件,重新刷好固件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不方便控制,最好改成SATA方便刷固件,重新刷好固件就好了。

看来真的只有改成SATA了?
这里想问下改SATA的一个问题,看过别人改SATA的教程,是把数据和供电都改到SATA上,里面有一步是把原有的USB供电电容拆焊,这一下USB接口是不是就废了?
我的目的不是恢复数据,是想让移动硬盘继续正常工作,想问如果只把数据改SATA连接,供电还用原有USB供电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真的只有改成SATA了?
这里想问下改SATA的一个问题,看过别人改SATA的教程,是把数据和供电都改到SA ...

可以只改数据线,用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