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9-17):
联想V460  待机电流0.06-0.10左右   触发后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亮机LOGO掉电 有时候 进WIN界面掉电 有时候进系统掉电 有时候正常使用    BIOS刷过了  求助于 有修过的大师  给小弟一点维修经验 谢谢

网友:
所有的USB外设这些正常码 不定时掉电 可能性很多 外设短路 温控 电容不良好多

网友:
有大师解释一下么

网友:
掉电的问题确实比较难修,你说的不具体,只说个掉电,太大啦,引起掉电的原因很多,散热啊,供电呀要自己先排除,不然别人不好给你怎么说!

网友:
有没NEC大电容啊 ?

网友:
散热 呢  考虑了吗

网友:
之前修了一台Y330跟楼主说的问题一样,是显卡虚焊了,重做就OK了,不知道LZ的是不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