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V主板内存故障问题

楼主(2013-09-17):
芯片83110 4567脚有3.3V,1脚3V,2脚是链接上管的G级0.25V,3脚链接2个三级管0V,4脚链接下管的G级0.5V,换过芯片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呢,求助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内存主供电不正常导致的,3脚是基准电压输入脚。你先修好内存供电就行了。

网友:
查第二个三极管B极的来源,如果第二个三极管B极是高电平,第一个三极管B极也是高电平,有可能是第二个三极管坏了。。。这个电路应该不难

网友:
先判断三极管好坏,再查b极来源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