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e4 的板 无cpu 集显 独显电压

楼主(2013-09-18):
三星300e4  i3 2310的cpu 这个主板烧的比较惨 是喇叭线和机内电路漏电引起的烧 拆开一一排除 总计烧了隔离管 充电mos管
声卡ac97  拆除后 直接加电到隔离管后端 能触发 电流到0.15左右掉电 掉电速度实在太快 估计很多电压没起来
经过仔细勘测 三个电压没起来 这3个应该是互相牵制的 cpu核心 集显 独显 这3个电压
测供电pwm isl95831  vr-on有3.3v   i2c总线上的电压跳变太快无法搜集 拆掉prog1电阻 测核心和集显电压都出来了 说明95831是好的 但是procpwr这个关键的信号在u座里面无法测
能查的信号都查了
这个板有点怪 spi bios在待机下 是没有波形的(难道不参与开机) 查看图纸 bios是挂在ec下的 写过bios 一样 但是拆除bios就不能触发 是不是这个bios在s5状态下不工作 s3状态下才工作 触发后因为掉电迅速 无法测波形
现在只有两个怀疑 ec坏 单桥hm65坏 觉得hm65可能性大一点 呵呵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怎么写到一半就没有了呢?修好了吗啊?

网友:
正看看。不要急着动桥。

网友:
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是通病,HM65坏了!三星的修过几个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桥的记录小。还得看看供电时不时没起来

网友:
楼主  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这烧这么多修好保修也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