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SUS P7P55-LX不开机,快速反复重启

楼主(2013-09-18):
兄弟们好:
本人手上有一快SAUS P7P55-LX的主板,触发在半秒内,跑码卡显示了一下D0就掉电,有时反复快速重启,BIOS重刷过了,故障现象没变,触礁发后测绿线是高电平,触发时为底电平,但触发掉电太快,马上又高电平了。感觉到应该是主板有短路,电源保护了,但是板子上测不到短路的地方,请问兄弟们,该怎么下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点贵的,还是很想把它修起来。

网友:
兄弟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帮帮忙呀,给个提示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源保护?

网友:
这是应该是主板的保护,1、查RTCRST#跳线是不是插好位置,2、可能是主板上有电压没有出来,一个一个测量,是不是一出来就掉电了,还是没有出来,3、你估算一下是几秒掉,如果有四秒的,你看一下,开机针不是给拉低了,4、桥空焊,加焊一下桥,这个可能性大一点,5、检查一下主板的温控电路是不是有问题,6、双路供电引起故障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指导,祝您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