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旧的845主板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3-09-18):
北桥82845gl  南桥82810db  i/o 83627hf
故障现象:pw_sw触发后,大约1-2秒后开机,可能2秒---5分钟就掉电,又会重新启动,还会不定时掉电
检查:1.检测cpu供电1.59v(p4 2.4),基本没有问题(换p4d320 电压1.46v)
        2.内存2.3v 1.5v 正常,供电管稍热,已经换了内存供电上下管,温度基本相同
        3;时钟信号正常
        3.南桥供电与温度正常
        4.不上cpu,不掉电(时钟信号不出来)

请大家给我个检修思路

网友:
重启的时候查一下CPU电压。

没问题的话就查IO了

网友:
把主板放电试下

网友:
可以查下晶振,或者放个电

网友:
是不是你的CPU相匹配,开机后很热造成的。换个低频总线U看看怎么样。

网友:
478CPu的主板CPU座易虚焊

网友:
排除外插设备再查全板电压,有射波器打下CPU场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