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MX SE CPU没电压,无复位

楼主(2013-09-18):
(无正文)

网友:
没电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  是不是坏啦 mos 管是不是坏啦  桥有没有电压

网友A:
CPU没供电 要检查上管D极有没12V供电  上管 下管 控制级有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供电 要检查上管D极有没12V供电  上管 下管 控制级有没电压

上管  下管都没电压。测量了管也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