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写保护,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18):
一个8G的U盘不知道怎么的提示写保护,但并没有写保护开关,怎么解决?

网友:
前天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量产也不行呀。
量产提示无效设置,但是U盘还可以使用的哟,文件也可以打开的。

网友:
怎么编辑时不能传附件?

网友:
量产工具不对,换版本就可以

网友:
已经解决了,用的"山寨黑盘用安国特殊版量产工具v12.09.26.00"这量产工具,谢谢各位热心朋友.

网友(2015-03-17):
怎么量产啊   同志们

网友:
积分怎办得的呀~!

网友(2015-05-23):
用量产软件重新刷一下吗,用芯片检测精灵检测型号,按着型号下载软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