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故障IBMT40掉电

楼主(2013-09-18):
VCC3P在主板
机型:IBM  T40
故障现象:开机后掉电
维修经过:IBM的掉电一般都是由于电源检测不通过引起来的,而这次遇到的T40是该机器非常典型的故障,在这里我们详细的看一下故障原因.先细看一下机器的故障是在机器快要亮机时就掉电了!(我们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机器的信号
将要亮时掉电了,我们很有可能把故障放在屏上面,测试发现不是这样的。原因如下::
上会发送给TB这颗芯片供他检测这组电压,当该电压没有事TB判断电源异常将机器的电源关闭所以会掉电!

网友(点评):
云里雾里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有图文么,这样有助于吸收

网友:
掉电一般是电容问题

网友:
没看懂啊
,好了吗

网友:
真心不懂,还要看波形

网友(2014-05-03):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