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无cup供电,on vin en 信号都正常,求思路

楼主(2013-09-18):
g460无cup供电,on vin en 信号都正常,求思路   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无CPU供电,说明电没有过来,就是CPU电路中或者前面的系统电路有断路,你先查下CPU供电电路的元器件是否有损坏呢?有个是缓冲电阻,和芯片相连,再看下CPU电感旁有个精密取样电阻,这两个坏了也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是啊,我也碰到了 这个问题

网友:
外围查查,修好,希望楼主和我们分享下

网友:
外围电路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就加焊一下cpu座  也有可能

网友:
检测不到cpu的话 也不会出电压

网友:
反馈也查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