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跑D3报警

楼主(2013-09-18):
p5kpl-am se跑D3报警,上不上内存都这样,测1。8V正常,0。9V正常,SPD3。3V正常,CLK,DATA也是3。3V。其它的外接电阻不用量。还是换了内存供电管,还是不行。好像没多大戏,在论坛上看了不少帖子,多数没做好,有一片修好了的,但电路不一样,也没有看出所以然。有一个没修好的贴子,但他说换了南桥边上的822后可以了,但又有别的故障出现,还是没修好。看到这,我也来量一下那个822排阻,坏了一个,换上就好了。从昨晚搞到早上,用时4个小时。有点位图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排阻是什么电路上的?
再来说一下,板子修到这个份上,我很难为情,一台组装机七彩虹G31的板,电源冒烟了,主板5VSB的电容鼓起来了,换个电源量5VSB正常,3。3VSB只有1。7V,阻值165,量了一下好的板子阻值175,下网卡,COM芯片,声卡不行,这时只有1117发热,南桥不热,那也只能硬着头皮换了,换了就3。3V正常了,但不触好,那就再换IO吧,换好上电掉电,不接12VCPU供电不掉,再量发现有一组供电管子坏了,换上就烧坏,看来是芯片坏了,再换芯片和管子,呵呵显示了,不容易呀,搞了很多时间呀,调好BIOS,重起装系统,发现PS2,和USB不能用用,供电还是有,刚还能用,气死人呀,用科技制造杯具。。。放一下电吧,不行,再换个IO吧,不行,有空再换个南桥吧,各位同仁有更好的思路吗?
我要是知道这个板子坏这么多的地方,我宁可斗地主也不修这板子,现在时间花了,那就是钱呀!

补充内容 (2013-11-17 21:19):
七虹的主板换了PS2接边上的472排阻好了

网友:
诶  也够惨的  一块板子烧这么多地方

网友:
主板  好修就修  不好修就放弃吧!     4    5个小时修本子也许你已经赚了十几二十片主板钱了!

网友:
好歹你还修客户的。
那个822电阻,你又不标出来,可能是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的上拉电阻。
1117发烫,一般1117是正常的,其它把电压拉低,,比如南桥导致1117内部过流。
可以用可调电源烧机,接1117输出脚,看电压有没有被拉低,哪个东西发烫。
一般就网卡,时钟,南桥。

网友:
这块板子,和铁板有的一拼了

网友:
PS/2键盘,一般阻值,电压都正常,换一下472电阻和330电阻。

网友:
修台机花不来

网友:
很正常,我还真修过一个从内存供电到cpu供电全有问题的板子,还有个内存,cpu供电,最后发现南桥坏了,一个板子有10来处故障,这样的一般是雷击或烧坏的

网友:
华硕的P5QL SE 有同感,上不上内存都是跑码E1或E0 ,内存供电2.2V   119
.120  238 都正常  .时钟1.1V   内存2.2V应该是正常的   ,也没有去换7120了  .BOIS狂刷后  故障依旧... 比你惨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就是差图纸的问题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鼓励

网友:
真不明白华硕主板的822一类电阻为什么总这么爱坏,

网友:
华硕板感觉比以前的板难修

网友:
我就关心一下这个板子修好你收多少钱呢~~~如果修不出来~~~楼主只能积攒点经验了~~

网友:
断线了吧       好好查查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三片华硕M4A785-M跑码正常,集显不显的,结果是220排阻有问题,三片主板同一故障。

网友:
修台式的,价钱如何。。

网友:
这个还修哦我们二手板子也就70左右 你没得耍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