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Q1VZC上网本,按什么按键,进入BIOS?

楼主(2013-09-18):
acer Q1VZC上网本,原来安装的是LINUX系统,想改装成XP,要按什么按键,进入BIOS?按F2不行,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F1 F2 或者DELETE

网友:
f12行不行。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一开机,按F1、F2 、DEL、F12,任何一个,都不行啊。为了赚20元,忙了我一上午,顾客傍晚就来取机,急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啊。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就是f2 啊。

网友:
没开机之前就按住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