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p8p61-m lx刷BIOS的疑问

楼主(2013-09-18):
我接了一块华硕P8H61-M-LX的主板,客户反映这个主板,触发后2秒断电,接着重新启动,反复3-4次就可以正常启动到系统了,测试CPU 内存 桥供电电压都正常,怀疑BIOS问题就到华硕网站上面下载了对应资料,用编程器写了进去,开机测试不断电了但是不跑马了,有下载几个BIOS测试也是一样的,实在没有办法把原机备份的又写了回去才恢复跑马(当然还是老样子)。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这个主板的BIOS难道不能用编程器写吗?不能写为什么能写回原机文件呢?华硕的网站文件难道是坏的?

网友:
現在INTEL橋的相搭配的BIOS都有ME功能,確認你的BIOS容量大小跟你ROM或BIN檔的大小要一直,我們公司內部用的是SF100的燒錄器,沒有遇到你說的問題

网友:
me功能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BIOS的容量肯定是一致的

网友(2013-12-21):
搞不懂  现在的华硕好多问题  刷BIOS mac会没有 导致不能上网 等等。。。

网友(2016-05-26):
哪位大神有华硕P8H61-M LX REV2.00原板BIOS啊(好板上备份的)麻烦传个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