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寸液晶 黑屏

楼主(2013-09-18):
本人纯小白,手上一台acer 19寸液晶  才用几年
故障现象:如今按显视器开关正常点亮,屏幕有显示,几秒后自动黑屏。关掉再打开有显示,几秒后自动黑屏.......
个人检查发现:强光下能见到屏幕显示信息。
前几个月屏幕出现显示颜色变黄,上个星期开始出现进桌面前黑屏(XP滚动条完黑屏准备进桌面,已经听到桌面音乐了,屏幕还是黑着)

已经换数据线,显卡,故障没有解决:按显视器开关正常点亮,屏幕有显示,几秒后自动黑屏。关掉再打开有显示,几秒后自动黑屏.......

网友:
高压、灯管,一一排除吧

网友:
问题就出在高压部分:
  1.12v电压是否正常
2.各驱动管G电压是否一致
3.检查(打阻)高压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的是否基本一致
4.剩下的就是测试灯管了

网友:
检查灯管和高压部分吧!数据线和显卡对显示器是没影响的饿

网友:
按楼上2位说的检查吧,此故障相对容易解决

网友:
2楼说得有道

网友:
更换灯管吧

网友:
可能灯管坏了,改装一下把,换LED灯条,寿命长,亮度好

网友:
看来是,高压打火,高压,灯管。

网友:
楼主真是小白啊

网友:
看这现象是灯管没点亮。如是灯管坏的话,又不想换灯管,就把保护回路短接了,当然是有风险的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灯管坏了,我经常碰到,一般,我用一个外接灯管(从坏屏上拆下的)来测试,测试前拔掉屏线,如果正常说明高压输出是好的,选择上下某一组换接到有问题的屏上,如果出现黑屏就可以知道是哪组灯管有问题了.还有开机出现灯发黄或暗或局部暗都是灯管老化造成的.也有灯管接线(低压端细线)脆断造成接触不好引起黑屏.

网友(2013-10-26):
改个二灯的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楼主真心是小白,明显就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换显卡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  ,排除灯管问题  再搞高压板

网友:
买一个通用高压条,检查一下灯管,如果灯管亮了,就是高压板坏了,反之灯管坏了。

网友:
“前几个月屏幕出现显示颜色变黄”,那很有可能还是灯管老化或接触打火,直接检查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