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笔记本主板,上面大多数大电感和电容都对地短路

楼主(2013-09-18):
收了一个联想的坏本本,插电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没反应。

拆来量了一下,板子上绝大多数的大电容和电感都对地短路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目测板子应该是没修过的,intel945的芯片组。

网友:
打雷打坏了吧

网友A:
很可能是雷打坏的,看情况烧了不少东西,大芯片不乐观,LZ多少米收的

网友:
这个还要修吗?代价大啊伤不起

网友:
不管怎么坏的,可以试试修下,代价太大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雷打坏的,看情况烧了不少东西,大芯片不乐观,LZ多少米收的

100米收的,其实就是一个空壳子,值钱的东西一个都没有。

网友(2014-07-16):
烧坏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