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PP38L主板局部进水维修

楼主(2013-09-18):
本人新手   接了个DELL PP38L 键盘左侧进水  现在无法开机 拆机发现主板左上角有掉元件电容还有电阻   但是我看不懂图纸
请各位师傅给分析下都掉了上面元件   有图:

网友:
主板的编号是多少  照着图纸上搜索就行了,图纸标的多大的阻值,在测量板子上的

网友:
图纸看不明白也能修好,是不是太

网友:
想知道怎么修!

网友:
pp38l好像不是机器型号 戴尔的机器有好多都写pp38l的

网友:
楼主这样是不行滴哦~~~你好歹把图纸弄上来看看哦~~~不触发的应该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进水机器都不好修    一个一个对着测试吧

网友:
看到旁边的字是PC多少的  是个电容

网友:
是进水没的吗 还是你焊了的

网友:
发张整板的照片上来

网友:
修了这么多的主板 我发现进水的机子还是好修一些,注意观察。

网友:
明天发张整图的  机子后面的贴纸别人揭了 这机子之前有人修过 无法开机我也没弄明白这机子的具体型号

网友:
有松香的地方是我焊的   为了更明显一点

网友:
这是图纸按主板型号在论坛上搜的

网友:
不让传太大了

网友:
进水机有i但耐心慢慢修咯,发帖的时间都浪费了

网友:
回家修机子去,拿点下载分,拿完就走。。。。。。。。。。。。

网友:
简单~~吹干

网友A(2016-09-22):
没掉东西了哇
バ幸福De右岸
进水机一般会有掉件或者断线的情况存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掉东西了哇
进水机一般会有掉件或者断线的情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