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焊盘掉点 求助大神

楼主(2013-09-18):
七喜 H46G 显卡焊盘掉点。焊盘点位 为V21。图纸上为VDD_CORE。刮漆 找不到线。怀疑为空脚。图纸上有不是。求助大神。显卡为AT1 216-0749001

网友:
看图纸V20和V21应该是互通的,你直接焊盘上链接起来看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能为力~~~~~~我还没补过点呢~~~~

网友:
这样还修啊    有的点是没办法不的

网友:
换板换机换人吧

网友:
有可能是空的  这个有时候数错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掉一个点没事吧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焊盘掉点的话一般会引起 芯片不正常 工作的 可以用 焊锡丝 加 烙铁补点 有些 焊盘 掉点 则需要 经过飞线 才能 完成

网友:
是的,掉电源点没关系,芯片上电源点都是通的,焊盘掉一个不要紧,不信你可以量一下芯片撒~~

网友:
的是焊盘是空的,找个点位图看下吧,不然就换板子了

网友:
下一个点位图

网友:
如果只是掉一个点那就直接上芯片、8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直接上芯片,不行,再研究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