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神州优雅A300-T31 D2的笔记本电脑 闪屏

楼主(2013-09-18):
神州优雅A300-T31 D2的笔记本电脑  刚开机屏可以亮时3-5秒,后开机就是闪过,暗了。后查驱动IC   D6583  7脚短路!请教高手,有什么好的修理方法?谢谢

网友A:
七脚 连接的是上面印有5630R的类似三极管的元件,我的这台机子也是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2013-12-17):
七脚 连接的是上面印有5630R的类似三极管的元件,我的这台机子也是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2014-12-21):
引用 网友A:
七脚 连接的是上面印有5630R的类似三极管的元件,我的这台机子也是这个东西坏了。

是NPN 还是PNP的三极管

网友(2015-01-21):
我今天也是修道个暗屏的机器,神州, 妈蛋D6583坏了。取下芯片 就不短路了。

网友(2015-06-24):
D6583坏了。取下芯片 就不短路

网友:
这个比较严重

网友(2015-09-12):
是什么坏呀,烧不出来。我这里两台都是故障

网友(2015-10-18):
今天刚修复一台这机器,D6583的7脚对地是正常的。

网友:
D6583 谁有准确的原理图

网友(2016-03-31):
可以看看我刚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0588-1-1.html

网友B(2016-11-03):
不错,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样的,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样的,学习啦

一样的故障?你的咋样修好的呢能说一下吗,这个帖子里面有说

网友C(2017-03-16):
我今天一台a300-t31开机有时背光正常,有时无背光,解决不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一台a300-t31开机有时背光正常,有时无背光,解决不了啊

有时无背光的话可以检查一下高压板,和灯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无背光的话可以检查一下高压板,和灯管是不是老化了

这机子是  led  斜边 小接口 超薄 的高分屏    虽然配置是双核的   但是屏还是特殊屏。飞线3.3v到屏接口搞定的

网友:
D6583是什么芯片

网友E(2017-04-27):
我刚碰到过    应该是屏的问题   但是 没有这种接口的    表示放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刚碰到过    应该是屏的问题   但是 没有这种接口的    表示放弃

这种屏的接口很不常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屏的接口很不常见吗?

普通接口的换了 一箱   但是这个接口记忆中换了 一个   找不到了      已经确定升压芯片坏了     不小心表笔碰了一下升压芯片    出火星了     订了 2片    到了  换上 试试

网友:
这个升压芯片24脚 连的什么   我这个腐蚀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