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雷击电源修好后,usb不能识别u盘

楼主(2013-09-18):
手里有一块雷击的电源,修好后,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usb接口插u盘不能识别,换一个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1、检查5V电压、带负载能力。
2、更换5V输出电容。

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很明显是5伏输出问题~

网友:
具体的你做过动态负载测试吗?测过5V的电压吗?估计你那电源过不了动态负载~

网友:
+5VSB部分输出有问题,带负载能力差,查滤波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5V电压偏低

网友:
带不动负载,或者是电源的5V电压没有出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你们都太专业了,你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很明显电源电压到USB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主板usb供电是电源的那一路,来维修电源这一路带负载问题

网友:
谢谢你们了,我也有一块板,我以为是主板问题呢,看来是电源问题,我换个电源试试,哈哈!

网友:
你的估计是南桥了,电源5V出问题引起不识别USB设备的比较少

常见的是南桥还是有接口电路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修修

网友:
估计是南桥,电源5V出问题引起不识别USB设备的比较少 常见的是南桥还是有接口电路

网友:
说明电源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好像是电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