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H46G开机喇叭异响,不进系统,显示开机画面。

楼主(2013-09-18):
机型:七喜H46G
故障:通电喇叭异响,不进系统,显示开机画面。

      客户送来本本维修,通电测试发现喇叭异响,能进BIOS,不能进系统。
      开盖检查,南桥发烫,拆掉硬盘故障依旧,将光驱等外设全部拆掉,喇叭不响,恢复正常,试着接硬盘,在进入系统时反复重启,确定南桥可能损坏,造成带外设拖死,发烫。
      发一南桥芯片,更换后开机无显示,确定焊接OK。换回原版芯片恢复如初,再次发南桥芯片,可以开机正常。接上所有外设,能进系统,只是反复重启。找图纸,没找到,找到相同方案的图纸,查到外设先进入IT8500E芯片,再进入南桥,故更换IT8500E,更换后进入系统正常,老化一小时无其它问题,故障修。
      装机时发现南桥芯片,时钟芯片发烫,但机器装好无问题。怀疑设计是否欠缺,造成芯片发烫,隐患呀!

网友:
另外发现,七喜电脑的图纸名标识不清,查几个电路,我把整篇图纸都看了遍,唉,看得难受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