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9-18):
MACBOOK AIR 2011待机充电都正常,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量各大电感均无短路,于是通电测量,3.42V,3.3V都有,待机电压有了,就测待机条件吧。先测EC,合屏信号SMC_LID正常,电源插入信号SMC_BC_ACOK正常,时钟SMC_CLK32K正常,发给南桥的复位信号PM_RSMRST_L也量到了,EC待机OK,其实按开关时PM_PWRBTN_L有跳变,就已经说明EC待机OK了,只是习惯性的去量了下。

     现在来看看南桥的待机条件,我能说我运气好么,一来就量到南桥待机时钟SYSCLK_CLK32K_RTC没有,反推回去,这个信号是由时钟芯片U2700发的,好办了,又看它的工作条件吧,2PIN3.3V,13PIN3.42V都有,那么看看旁边晶振吧,哈,3PIN有0.6V电压,1PIN没有,有出气没进气了,由此判断不是晶振坏了就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两样都定了。

      第二天芯片回来,先换上芯片通电一试,开机声音突然响起,尼玛,吓老子一跳!插上电池进系统关机,不再自动开机,此机修复。
    ( 图纸附上,就不截图了)

Apple Macbook air A1369 820-3023-A.pdf

网友A:
好专业啊 。。。。

网友:
仔细看完修得思路清晰啊,祝贺楼主几百到手啊??楼主何不把点位图也贡献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专业啊 。。。。

学习中。。。。

网友B:
高手啊。。。。好久我也修的到这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好久我也修的到这么高啊

额,这个只是按着套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