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白屏后从中间分界两种亮度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3-09-18):
前两天接到一个联想显示器,接电后白屏,拆机,擦屏线,上机,点亮,由于是晚上没有仔细看图像,第二天再点机时看到屏幕从中间分界,左半边图像色彩度不够,并且比右侧亮一些,用按键调各项也没有正常,再拆机,打开屏电路绝缘片,看到屏上爬了两个小白虫,找到病原了,抓走小虫,开机一切正常。

以上是个人维修过程中的一点小经验。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Bug!
做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两个虫的故障,这个…………

网友:
没看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是有两个小虫子在屏排线处安家了

网友:
呵呵,比较有意思,少见的故障。少见的处理方法。
学习了。
细心

网友:
真是少见

网友:
不错~~~又涨见识了!!!!

网友:
这问题 几年也碰见不上一次

网友:
长智慧啦 呵呵

网友:
白屏擦屏线也可以的吗?

网友:
BUG  绝对是BUG

网友:
虫虫短路了?